MSP430内部有没有自带的上拉电阻啊?

楼主(2010-08-30):
当需要时,直接使用程序进行配置就可以将其端口设为上拉电阻模式?

网友A:
有自带的上拉啊,恩

网友B:
MSP430的IO口是图腾柱输出的。

网友C:
好像MSP430F149的端口是不带上拉的,不知道楼主的是什么型号,具体还是要看手册

网友D:
做设计吗,主要还是看datasheet

楼主:
3楼说的图腾柱输出是啥意思啊

网友E:
有的型号有上拉电阻有的没有,有的话就可以直接使用程序进行配置将其端口设为上拉电阻模式

网友F:
一般需要的话,都会有,要不芯片谁买

网友G:
我也想知道3楼说的图腾柱输出是什么意思

网友H(2010-12-24):
MSP430F2xx,这个系列有上下拉电阻,有一个专门的寄存器可以设置,如P3口,它的PullUP/PullDown为:P3REN。当IO口做输入时,想使能上拉时,P3REN相关位置1,P3OUT相关位置1,即可。

网友I:
楼上正解

网友J:
MSP430F1XXX系列的都不带上拉,或者下拉电阻的,其I/O口基本上是推挽形式的(如果设置为输出的话,就是开关电源中常用的图腾柱什么的);我接触过的MSPF2XXX系列和MSP430F5418的I/O口是可以设置内部的上拉和下拉电阻的,也可以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