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问题

楼主(2010-08-30):
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越细越好!分析的仔细的另外还有加分哦!!!
最好有电路参数的计算,拜托大家了!!!
补充:这是一个简易的扩音器电路图,其中的R5代替的是MIC(由于MULTISIM中没有MIC),并且R5为滑动变阻器是不断改变的。C2输出为喇叭。

网友A:
C2右边接什么了没呢?

网友B:
在没有输入的情况下,输出为0,因为输出被电容隔离了,直流过不来

网友C:
共射交流放大器,

网友D:
这电路放大什么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右边为输出端,接喇叭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放大音频的,原文中已经做了补充。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的,R5为滑动变阻器,是时刻改变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如何分析R3呢?没有r3放大倍数是R1/R4,那么有R3呢?

网友F:
R3为基极偏置电阻 是为了给三极管发射结提供正向偏置电压

网友G:
交流放大倍数应该约为R1/R4,尽管有R3.

网友H:
回复 网友G:
交流放大倍数要考虑负载的阻抗,喇叭的阻抗约为几个欧姆,所以这个图的电压增益是很小的。
LZ若非要用带射极电阻的共射单管放大,建议在R4上并联旁路电容。

网友G:
回复 网友H:
说得对。
我没注意到。不好意思。考虑得不周全。

网友I:
回复 网友G:
交流放大倍数要考虑负载的阻抗,喇叭的阻抗约为几个欧姆,所以这个图的电压增益是很小的。
LZ若非要用带射极电阻的共射单管放大,建议在R1上并联旁路电容。 ...
引用 网友H:

R1上接旁路电容, 有什么用呢?

R4上接旁路电容的话, 用尽了电路的最大放大倍数

网友H:
R1上接旁路电容, 有什么用呢?

R4上接旁路电容的话, 用尽了电路的最大放大倍数
引用 网友I:

当然是R4了,打错了:L :lol

网友J:
该电路为典型的驻极体话筒放大电路,R2为话筒提供偏置,该电阻明显偏小,应再增大一个数量级。从话筒输出的微弱音频交流信号经电容耦合至放大器输入端(三极管基极),放大电路为共射组态,同时引入了电压并联负反馈和电流串联负反馈,R4起稳定直流的作用,可以用电容旁路以求提高增益,若将此电阻旁路,则放大器的电流串联负反馈消失,放大倍数大约为-(R1/R2)。当然,该R1的阻值是有问题的,该电路的放大倍数是不会超过三极管的电流放大系数的,通常为几十倍吧。当然放大200倍左右也不是不可能,因为我用过的9018,9013等管子放大系数有超过300的。

网友K:
分压式共发射极放大电路,最好在发射极电阻上并一个电容,以减小信号损失。

网友L:
自己模电没学好呀,郁闷呀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的帮忙,经过大家的讨论使我茅塞顿开!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