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室里的一个无线系统

楼主(2010-08-30):
一个浴室里的无线系统,原理是:当人按一下开关,洗澡的花洒就自己动出水洗澡,本人想用红外线来做,但考虑到浴室里会装浴霸的强光的,可能会干拢到接收管的正常,,请问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做到?如果有无线的话要考虑省电,,有那个高手可以指点一下,,项目可以外发做,,,

网友A:
直接用水龙头就好了。也是无线。呵呵

网友B:
用单片机控制电磁阀,单片机监测到按键,就打开电磁阀,再次按下按键就关闭电磁阀。
不考虑耗电的话用主动红外对射,当人站立在花洒下时遮挡住红外线,就打开电磁阀。

网友C:
既然有开关了为啥还用无线?

网友D:
这个怕是楼主搞不定,对初学者而言,难在阀控这一块,安装、改造的工作量不小,很多金工活。

网友E:
有点想法没什么不好,一点点提高嘛。
控制的内容不多,红外无线都不合适的话,可以考虑用超声波。

网友F:
建议先用热水淋一下,如果有惨叫声,说明有人,改成正常温度出水。;P

网友G:
红外的光路与浴霸的光路不重合就行了,现在一般红外的收发都有38KHz调制,抗干扰能力比较强。实在影响比较大可以考虑加遮光罩解决,阳光下都会很可靠的东西。

网友H:
那个阀比较值钱......

网友A:
煤气热水器温控器有人做吗?

网友I:
肯定要调制的,只有这样才不会被环境光干扰的厉害。

网友J:
其实楼主考虑得太多了,一般情况下,红下线检测到人体信号时是动态的,而带强烈红外线的浴霸照明灯是稳态的,只要你将检测到的信号经过电容隔离,即可分离出人体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