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找个电机控制用芯片 ?

楼主(2010-08-30):
好啊,找个电机控制用芯片,要求:
1)工作低温到 -50度
2)4路 32位 脉宽捕捉输入
3)4路 32位 PWM输出
4)watchdog

网友:
PIC18F67K22,15RMB左右,不过是16位PWM

网友A:
32位 PWM输出做电机控制? 这样的要求, 简直是无理刁难嘛

楼主:
TI 2812 就可以嘛,不过 宽温版本采购不到呢。。。只有TMS开头的型号能买到

网友B:
哦,这样啊,那还是换别的吧

网友C(2010-11-04):
去淘宝网上看一下。应该有符合你的要求吧。

网友D(2010-12-07):
每项要求都要达到挺难的

网友E:
NXP的LPC1700系列可以满足要求,除了温度之外,你说的温度-50在工业级温度范围之外,一般芯片都不支持,属军工级了

网友F:
一般的单片机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