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用来做触摸效果到底怎么样?

楼主(2010-08-30):
请教各位用过STM8做触摸的,听一些朋友说ST提供的库很多BUG,调试不方便,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啊?谢谢各位!最近有一方案准备用STM8做

网友A:
一些朋友?什么样的朋友?他们使用过STM8的触摸库么?还是别有用心?

网友B:
哈哈,是不是别有用心到不好说了,:lol

但是,说有BUG不奇怪,哪有没有BUG的软件呢?关键是什么样的BUG,楼主最好能问问清楚,然后贴出来让大家评判一下,否则空口无凭啊,:$

楼主:
俺心地很善良,我那朋友心地也很善良,嘿嘿!
只是为了避免少走弯路嘛,多谢各位大侠!

网友B:
俺心地很善良,我那朋友心地也很善良,嘿嘿!
只是为了避免少走弯路嘛,多谢各位大侠!
引用 楼主:

哈哈,为了避免大家少走弯路,你还是问问你那位朋友,具体是什么BUG,然后公布出来,一是让大家知道,二是我们可以有针对性地改进嘛。

楼主:
观望中......,真正用到那日就来请教香主,多指教!

网友B:
呵呵,说了半天,那些BUG都是空穴来风呀,:L

网友B:
香斑竹能不能给点意见啊
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ameon=yes&referer=http%3A//bbs.21ic.com/icnewest.html
引用 网友C:

这个链接是新帖列表,经常看,没有意见。

楼主:
不是空穴来风,是风遇到阻力暂时停下来了,让您老休息一会!

网友D:
说句用后感言,大的问题没发现,bug好像暂时也没遇到。东西做出来总的效果还行,PP出过200K,就是对配套的电源方案有些敏感,不过这也好像是大部分测RC充放电时间方案都需要克服的问题吧。

测试了STM8L那个新版库,号称带有电荷转移技术的,抗干扰能力强了不少,比现在的1.0的库强多了,在变频器边上干活也挺认真,没STM8S挑。

总的说来花费不大的前提下,能为产品增加个卖点还是有价值的。

网友B:
说起STM8L做触摸按键,想起了一款索爱的耳机就是用的STM8L方案。

网友E:
我也想弄STM8L的电容触摸,不知道咋弄

楼主:
用开关电源供电的话,对纹波是否有一定的要求?

网友D:
STM8L的触摸按键库可以通过代理商找ST申请,不过现在ST还未Release该库。何时Release,不知道。

网友F(2013-11-12):
发现STM8 RC采集方式触摸库里的状态机有问题:受到干扰或者手触摸单片机引脚会造成状态机错乱(乱跳),之后就无法检测。请问有人解决了吗?

网友F:
发现了STM8S RC采集触摸库有个问题,受到干扰或者手触摸单片机的引脚会导致程序的状态机错乱,之后就无法检测按键。有人解决了吗?

网友G(2014-02-11):
刚做了完一个样品,用STM8S芯片,确实触摸对电源的要求很高,有点纹波都有很大的干扰

网友H(2014-04-14):
刚做了个触摸,看来是抗干扰方面有问题:
采用过安规的电源基本上没有问题,但问题是产品的电源基本没有过安规。
采用现有的电源,如果接上串口或烧录器也可以工作,进一步测试,只要把地接到电脑上就能工作,接示波器也能,搞得我根本无法跟踪调试参数。
有没有老大有解决办法?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说句用后感言,大的问题没发现,bug好像暂时也没遇到。东西做出来总的效果还行,PP出过200K,就是对配套的 ...

你好,那个STM8L的触摸库可以发上来吗

网友D:
ST官网有啊,

网友J(2014-11-21):
真的很难用,本人用STM8S103做,遇到很多问题,1,程序库文件太多,有20个左右,看起来很麻烦,也很难看懂。2.从105目标板例程上改,问题有两个,A,编译通不过,搞了5天,通过了,B,通过后触摸通道充放电没反应,还容易死机。3.已经放弃STM8触摸库了。自己编写。如果自己编写不好,也看不懂库,并且第一次设计的人不要用。用后真的很麻烦。希望STM8库。能编写的简单点,不要太多库,然后绕来绕去的。看不懂呀。把程序写在主函数里,不要套来套去,我们才能看懂,自己会把程序模块的。159574138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