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 在ISE软件中用HDL开发FPGA的流程

楼主(2010-08-30):
在ISE软件中用HDL开发FPGA的流程
在ISE软件中用HDL开发FPGA的流程

            Xilinx公司的ISE软件是一套用以开发Xilinx公司的FPGA&CPLD的集成开发软件,它提供给用户一个从设计输入到综合、布线、仿真、下载的全套解决方案,并很方便的同其它EDA工具接口。其中,原理图输入用的是第三方软件ECS,HDL综合可以使用Xilinx公司开发的XST、Synopsys的FPGA
            Express和Synplicity公司的Synplify/Synplify Pro,测试台输入是图形化的HDL
            Bencher,状态图输入用的是StateCAD,前、后仿真则可以使用Modelsim XE(Xilinx
            Edition)或Modelsim SE。除了上述软件以外,你也可以使用其它公司的相关EDA软件产品。
            一、 设置工作环境

            这一步并不是总是需要。通常用在第一次使用ISE或需要对某些项目进行修改时。一般有以下几项需要设置:

            (1) 常用的。这主要是设置项目管理器中文件的显示方式、字体、窗口的显示方式等。一般用默认值就行。
            (2) 编辑器。这里可设置跳格键(Tab)的字符个数、编辑器的字体等。
            (3) 流程设置。
            (4) 工具设置。主要设置仿真器ModelSim、HDL 测试台生成工具HDL Bencher、状态图输入工具State
            CAD的工作目录。其实要设置的就是ModelSim的工作目录,因为后两项通常在安装完后ISE已经帮你设好了!

            二、 新建工程

            这一步和其它的软件开发一样,ISE要求在对文件进行综合或布线之前必须要有一个存在的工程。在新建工程时,你需要设置以下几点:
            (1) 工程名
            (2) 工程所在目录。ISE所产生的输出文件将全部放在该目录下。但对源文件的目录没有要求。
            (3) 器件家族。即你所采用的FPGA是Xilinx的哪一大类。
            (4) 器件型号。
            (5) 综合软件。由于ISE3.3预置了4种可选的综合器接口(XST为Xilinx自己开发,FPGA
            Express是Synopsys公司的OEM版,在安装ISE时就已经装好了。而Synplify和Synplify
            Pro则需要另外购买并安装),所以你必须选择一种作为该工程的综合器。4
            种综合器全部支持Verilog和VHDL。但有一点你必须注意:如果你的设计中有用到原理图,则只能选择XST或FPGA
            Express作综合器,因为Synplify/Pro不支持原理图方式。

            三、添加设计源文件

            如果你已有源文件,直接加入即可,否则你可采用原理图方式或写HDL代码方式新建文件再加入。

            四、写测试台文件

            这一步最好利用HDL
            Bencher工具自动产生。测试台的主要功能是给被测实体加上输入激励,再比较其输出是否与期望值一致,并给出一些提示信息。

            五、前仿真

            利用ModelSim来检察你的电路仿真结果是否正确。如果编译有错,则先将错误更改。如此反复直到仿真正确为止。

            六、综合

            通过这一步将你的设计转换成具体的电路图。如果你的设计有错,有可能综合通不过。如果你对设计中的某些项目(如速度)有要求的话请先设置好。

            七、布线

            通过Xilinx的布线软件将综合后生成的电路图分配至对应的FPGA中。如果你的电路太大而所选器件型号资源太少,或者将某些专用I/O作为输入/输出脚则报错。

            八、后仿真

            将Xilinx布线所产生的延迟加到电路中进行仿真。

            九、配置管脚

            你需要将设计中用到的输入/输出端口再分配给FPGA的用户I/O。

            十、下载

            把Xilinx布线后产生的结果转换成配置文件后置入FPGA中。下载成功后你就可以测试实际电路了!如果需要脱机配置,则你必须将配置文件写入ROM中。

            其实上面的十个步骤并不是一定要按部就班,这取决于你的熟练程度和设计水平。例如测试台的编写、前仿真、后仿真并不是必须的。但为了保证设计的正确性和节约查错所耗的时间,推荐你一步一步操作,这样能够及时发现错误及时更正。

            由于ISE提供的集成开发环境非常好用,故推荐你从ISE中来启动其它程序。当然你也可以在各自的软件环境中完成上述步骤,例如在Synplify中建工程、输入文件和综合,在Modelsim中新建工程并做仿真,用Xilinx的Design
            Manager(这个程序你在ISE中是找不到的,因为ISE是通过命令行方式调用该程序使其在后台运行,但可以在安装目录下找到它),再运行JTAG编程器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