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用一个光敏电阻来控制LED,最好给我线路图!

楼主(2010-08-30):
要用一个光敏电阻来控制LED,电压3.3伏只要白天不亮晚上亮的就可以!!!最好给我线路图!

光敏电阻了,对光特别敏感,电阻随着光强的增大而增大。可以将LED发出的光引到光敏电阻上,如果光太强,则电阻升高,使LED的工作电流降低,从而减少LED的功率而降低光强。

网友A:
光敏电阻串一个5m 可调电阻RX,一头接电源,一头接地,中间控制9013的B e接地,c接led led另一头串个电阻到电源,调试的时候,用物体遮住光敏电阻,调节RX,灯亮既可以,量取RX,换同阻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