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熟悉L6208步进电机驱动芯片的朋友

楼主(2010-08-30):
因要驱动2个24伏3安左右的步进电机,感觉用单片机驱动不如专用芯片驱动简单、方便、可靠。看了一下《电动机的单片机控制》这本书,介绍了L6208,我以前没有驱动过步进电机,不知有朋友了解这个芯片吗?能否介绍一下相关情况,或者谁有多余的,想买2-3片试验一下看效果。谢谢先。

网友A:
驱动两相4线的步进电机很好用的,电路也很简单。

网友B:
当然是用专用芯片驱动简单、方便、可靠。

最简单的是STK672,恒流驱动,支持细分,搭棚接上线就能用,还很便宜——但只支持6线的步进电机

当然,L6208电路也很简单,但由于引脚密,需要打PCB才能做实验
资料可以去这里下载:
http://www.21icsearch.com/s_L6208.html

网友C:
L6208 好像挺贵的呀 。既然找专用芯片的咋不找更简单一些的,像THB6064这类

楼主:
谢谢楼上3位朋友的回复。L6208好是好,就是太贵了,我想买3片样品(要直插的),深圳一家公司报价95元一片,确实太贵了,看来有点用不起了,THB6064了解了一下,价格不错,但峰值电流3.5安,感觉偏小,长期使用会不会不安全?真还拿不定注意。L6208确实实验方便,因为它有直插的。THB6064就没有这么方便。

网友B:
才3A的电机,当然够了

只是我前面的回复白回了,知道STK672多少钱吗?

楼主:
不好意思,xwj大侠,我要控制的是2相电机,引出只有4根线,而你说STK672是控制6线电机的,就没有刻意去找它的价格了。谢谢你的回复。
THB6064  25元一片。各项参数好像是要比L6208差一些,当然价格也差一些。
(晚上11点以后不能发帖?)

楼主:
可怜!用不起专用驱动芯片,只好下定决心用单片机来驱动了。麻烦是麻烦一点,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否则即使今后开发成功,没有芯片或是价格太高,那就死得更惨了。
一家报价L6208N 95元一片,另一家报价150元一片(活强人,亏他报得出来),2手的80元一片。

网友C:
95元一片   还不如用MOS管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