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问题,请高手些指点一下

楼主(2010-08-30):
小弟最近在搞一个红外下遥控器,接收部分用的是HS0038集成器件,应该说在未接收到信号是输出高电平,为什么我测到的电压只有2v左右呢?

这是接收电路

这是接收电路

楼主:
怎么没人呢

网友A:
那是输出脉冲量的结果,用示波器看就知道了,说明存在干扰。

楼主:
这些干扰是从哪儿来的呢?要怎样才能消除呢?

网友B:
不会是管脚接错了吧

楼主:
检查了很多次,引脚没错

网友A:
环境光干扰和电源干扰均可能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