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带宽为800KHz以上的功放芯片

楼主(2010-08-30):
最近想把一个800KHz左右的正弦波用功放放大一下输出,感觉用分立元件搭的话不是很可靠,请问哪位用过适合这个频率的功放芯片,要求的功率不是很大,请帮忙推荐一下,谢谢了!

楼主:
麻烦知道的大虾回一个,网上查的基本上是音频范围的功放。

网友A:
可以用高速运算放大器后接晶体管扩流。

网友B:
单频点,还是用分立元件作靠谱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