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集成运放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0-08-30):
具体描述一下,现在又这样一个差分信号,5mv-50mv,400Hz-7KHz。要求差分放大50-100倍。对于运放的选择,我一直很疑惑,没有一个定论。像这样一个差分放大,我想就用LM324算了,但老同事不同意,只是说LM324很勉强,让我改用仪表运放。那么,LM324和仪表运放又有什么区别呢?反正都是一只运放。这个问题,我疑惑了好几年了都没有得到一些全面的回答。所以想发帖问问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发我邮箱xsy_86@163.com。大家讨论一下吧?

楼主:
还有想补充一点,也经常听见说轨对轨运放!运放到底怎么分类的呢?轨对轨是什么意思?疑惑中...求高人解答!

网友A:
看来楼主的基础也不好。要好好看书啦。
运放的失调电压是很重要的参数。当运放的失调电压达到信号强度级别,你就分不清是输出的是信号的还是失调电压的。还有一个重要参数:失调电压温度系数。如果失调电压虽然很小,但是失调电压温度系数很大,达到了信号的强度级别,那么你就分不清是输出的是信号的还是温度的,就需要温度补偿了。

网友A:
还有一个参数:噪声,当运放自身的噪声对输出的影响折算到输入端达到了信号级别,你说输出的波动是信号波动还是运放噪声呢?

网友B:
楼主要多看书了!324只是运放,仪表放大器一般是由两个或三个运放组成的,和普通运放是不一样的(实际上他就不是个运放),你问的问题牵涉到很多问题,至于运放的分类那更多了去了,建议楼主多看一些相关的运放书,多去ADI,TI的官方网站,那里有详细的分类!

网友C:
这个信号级别和频率可以不用仪放,楼主留个联系方式,我发给你SGM8554运放的规格,给您那里的老同事参考看看。
另外说一下,轨到轨输出,就是输出信号的high电压能够接近VDD的水平。

网友C:
不好意思,看到您邮箱了,我把规格发给您参考

网友D:
轨对轨运放指输出幅度非常接近电源、地/负电源,而常规运放的输出幅度有衰减,简单说就是“上不去、下不来”,轨对轨是“上得去,下得来”。

网友E:
最小5mV的差分信号,应该采用仪表运放。而且需要检查带宽是否符合楼主要求。
LM324的失调电压就有2~5mV。

网友F:
楼主应该回去复习模电了,其实模电书上对于大多数运放的分类都讲得很清楚了,包括各种指标的意义

楼主:
看到这里的回复这么多!谢谢大家了!有问题再问!再次谢谢大家!

楼主:
还有大家,我其实一直在看原来模电的书,总是觉得这些问题上面没有讲的很透,大家没有觉得讲运放讲的很好的书呢?可以推荐给我不?我的邮箱:xsy_86@163.com

楼主:
8楼的概述最是经典!好一句“上得去,下得来”。这是理解后的精华!佩服!佩服!

网友G:
很强大的解释

楼主:
好!现在我想做一个总结了!
要求放大的信号是一个差分信号,5mv-50mv,400Hz-7KHz。要求差分放大50-100倍。
现在在考虑的是3种运放LM324,NE5532,AD8622。
对比项目        LM324        NE5532        AD8622
直流增益        100dB        100dB        1000/3000dB
单位增益带宽        1MHz        10MHz        600KHz
输入失调电压        3-7mv        0.5-4mv        10-50uv
输入基极偏置电流        20A        200nA        20pA
输入失调电流        2nA        10nA        10pA
共模输入电压范围        VCC-2        13V        14V
共模抑制比                   80         100         120

首先看输入失调电压,很明显lm324和ne5532的最大失调电压是7mv和4mv,已经很接近我的信号最小电压5mv,到时很有可能会出现分不清楚是失调电压和信号的问题了!其实,看看增益带宽,按放大100倍计算,lm324是10KHz,ne5532是100KHz,而ad8622只有6KHz。因为我的信号是一个频率信号!400-7KHz,所以带宽要求还是比较严的。恩,我决定用ne5532。想听下大家的意见!

网友H:
考虑下用324的3路运放构成差分放大,可以很好的解决了微弱信号的放大。

网友E:
16楼:
别惦记LM324了。324的的各项参数要是能够满足楼主要求,厂家也不会开发那些精密运放了。

15楼:
建议你查查OP-07的各项指标,估计能够满足你的要求。此运放是很传统的产品,比较便宜,容易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