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3构成的滞回比较器的问题,紧急!!!

楼主(2010-08-30):
在这个滞环比较器中,请问:
根据DATASHEET,Volow典型值为150mV,RL典型值10K,
设定VTH1=5.524V,VTH2=5V,Vref=5.2V,VCC=8V,
问题是,怎么会按照公式计算出来的R1,R2的值是负数?
请各位老大指点一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谢谢!

网友A:
你算错了

楼主:
http://www.21ic.com/tools/analog/201003/54222.htm
根据上面的公式,就更离谱了,怎么都是负数?
郁闷了,哪位老大给说道说道

楼主:
2楼的兄弟能说说到底错在哪里嘛?

网友B:
http://www.21ic.com/tools/analog/201003/54222.htm
你看这个链接里的计算,有了电源电压,再给出VTH1和VH2,就能算出Vref和R1/R2的比值。
应该是VTH1和VTH2定了,Vref和R1/R2就定了。现在你给出了VTH1,VTH2,最好还给出了Vref,可能就是电阻值算出负值的原因。我猜,但是到底为啥呢?

网友B:
http://www.21ic.com/tools/analog/201003/54222.htm
你看这个链接里的计算,有了电源电压,再给出VTH1和VH2,就能算出Vref和R1/R2的比值。
应该是VTH1和VTH2定了,Vref和R1/R2就定了。现在你给出了VTH1,VTH2,最好 ...
引用 网友B:

可能和链接里的还有些不一样。

楼主:
就是不对啊,我觉得好像计算表是按照运放来算的吧

网友C:
已知VCC,VTH1,VTH2,Vref,的情况下,不是每个方程组都有解的,而且基本都是无解的,极端的情况才有解。

网友D:
我觉得应该先指定Vth1和Vth2的值,Vref和电阻值通过计算来求

网友E:
各位讨论出什么结果了?

网友F:
你算错了,应确定VTH1,VTH2后,才能确定Vref以及电阻

网友G:
电阻为负数,说明无解。根据公式,只有提高电源电压Vcc才行嘛。

网友G:
计算下来,Vcc需要大于14V理论上才能满足要求。

网友F:
如果VREF为5.2的话,(在忽略vlow的情况下,对计算影响很小)VREF约=vth2(1+1/(vout/(vth1-vth2)-1),vout为放大器输出最大值,因集电极开路,最大值小于8v,如果按5.2计算,VOUT为13.624v,所以要改变VCC,如果要VCC不变的话,就要改变VREF的值

网友F:
我推导出的计算公式为:
1)VREF约=vth2(1+1/(vout/(vth1-vth2)-1),计算出VREF
2)R1=(VOUT-VTH1)*RL/△V,△V=vcc-vout,计算出R1
3)R2=R1*(VOUT/(VTH1-VTH2)-1),计算出R2

如果约定VCC=8V,VOUT=6v,则VREF=5.478v,R1=5K,R2=52.3K,所以首先要确定vout可以方便计算出R1R2,以及vref,

楼主:
看来很难搞定,俺用了另外一个老兄的思路,加上一个MOs管,输出有信号,mos管导通,这样比较容易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