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高频帮忙分析电路各个元件作用

楼主(2010-08-30):
初学高频帮忙分析附图电路各个元件作用

楼主:
自己分析下各部分,不知道对不对,大家指正啊!C21和C28、L8,组成选频网络。C23是耦合到双栅管G1上
G2是连接控制增益的。不知道R15和R16是做什么用的,还有连接D极的电感电容也是选频网络么?

楼主:
怎么没人讲两句??

网友A:
超再生接收电路,自己可以去找些资料来看!

楼主:
不是吧,怎么有人说是超外差的呢?从上图中哪里能看出是超在生的呢?

网友B:
我怎么看着既不是超再生也不是超外差啊,就是个放大电路。

网友C:
楼上说的不错。

网友C:
R15和R16是线性偏置,同时提供AGC偏压,L9是漏极馈电电感,用以和后级电路共同构成谐振放大器。

网友D:
我也是新手感覺很複雜自己很無知..

网友B:
基本上那些电阻是偏置电阻,电感和它并联的电容一起构成谐振回路起选频作用。
http://lea.hamradio.si/~s53ww/4xbf998/4xbf998.htm这篇**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楼上的那连接,有谁看得懂的呀??

网友B:
这篇资料还好吧,通过它可以了解一下双栅场效应管放大电路的基本结构以及指标。

楼主:
上来看看,有这么多人,好高兴哦!!这个电路大框基本都搞清楚了,还差不知道选频输入与选频放大输出具体工作关系还有放大倍数还没搞清楚,还得翻书看看

网友E:
这个是高放电路,前面电阻做偏置,有的管子不需要R18,后面是选频网络,看来你这个频率在400M左右吧

楼主:
楼上说的太对了,是433的,不过输入的选频网络我计算怎么是711M不知道是我算错了,还是设计思路没搞懂

网友E:
定性分析是这样,定量的话看板上调试参数,有时候为了调平衡,阻抗匹配。。。

网友F(2010-10-13):
就是个天线放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