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 电源 超小型 DC-DC 可调电源 降压 模块 性能超LM2576

楼主(2010-08-30):
           GLR2596A--LM2596电源模块(国产芯片)

正规货源,全新现装.

   寸:50*25*13mm(含电位器,长**高)

输入接口:IN+
:输入正级,
IN-
:输入负极

输出接口:OUT+:输出正级,
OUT-
:输出负极

市场上有不少LM2596模块,由于竞争严重,不少卖家直接采购劣质或翻新元器件,甚至于采用降低地元器件参数的办法来降低成本。而且模块参数虚标严重,由于一般个人卖家缺乏专业仪器对自己产品的性能、可靠性进行测试,从而模块的质量无法得到保障,请广大顾客谨慎购买。

  我们的模块一律采用一线大厂贴片元器件,元器件参数全部留有余量,电压输入4.5-36V,输出1.25--32V连续可调,同时具有,输入反接保护,输出短路保护,过流过热保护等措施,极大提高了模块使用的安全性;输入电容选择耐压50V的贴片铝电解电容,同时具有前馈电容,极大提高了模块工作的稳定性;输出端有高亮红色电源指示
二级管,亮度会根据输出电压的变化而变化,方便指示模块工作状态!

输入电容选择耐压50V的好处:一是设计要求:输入电容的耐压值要达到输入电压的1.5倍,二是能更好滤波,如汽车的电源干扰极大,一般淘宝上的电源模块采用的是耐压35V的电容模块,很容易导致损坏模块!

采用优质国产芯片的LM2596模块售价9.9

国产芯片带负载能力比进口芯片要差,建议用于2A以下对电源要求不高的设备。

模块参数

模块性质:非隔离降压模块,LM2596
输入电压:4.5--36V
输出电压:1.25--32V连续可调

输出电流:额定电流0--2A,极限值3A,(若输出功率大于15W,建议加上散热片)

转换效率:最高95%
开关频率:150KHz
最低压差:2V
工作温度:工业级(-40℃+85℃)(输出功率10W以内)

满载温升:40℃
输出纹波:小于200mV
负载调整率:±0.5%
电压调整率:±0.5%
动态响应速度:5% 200uS
短路保护:输出限流保护,自恢复

反接保护36V防反接保护,即使你接反了电源和地也不会损坏模块

接线方式:焊接,加引脚后可直接焊接在PCB

所有模块请放心购买,出厂前都已经过24小时负载测试!如果买家没有特别说明,我们的模块出厂时默认为我们最后一项负载测试时的5V电压!

常见问题解答:

1.模块的输出电压可以由我自己调节吗?

:可以的,模块上那个蓝色的器件就是精密可调电阻,模块空载时,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端电压,同时调节可调电阻,知道输出你需要的电压值。(逆时针电压上升)

2.模块的工作电压是4.5-36V,那么我输入5V可以输出12V吗?

答:不能,这个模块是降压模块,他的输出电压要求要低于输入电压2V左右。

3.这个模块最大输出电流是3A,我的负载不到3A能用这个模块吗?

:当然可以了,3A是表示模块的最大带载能力,低于3A时模块纹波和发热量都会更小。

4.这个电源模块有短路保护吗?我在使用的时候不小心输出短路了会烧坏吗?

答:不会烧坏,我们的模块是带有短路保护的,你输出短路时,模块不会烧坏,但是模块的温度会上升,因此最好不要故意长时间短路。

5.这个电源模块有反接保护吗?

答:输入有36V防反接保护,即使你不小心接反了电源和地,也不用担心损坏模块。

6.这个模块电流可以在5V 3A长时间运行吗,?

答:在3A电流时需要加散热片,不然模块温度比较高,不加散热片可以在5V 2A长时间运行。

7.我需要10A左右的电流,这个模块可以并联工作吗?

答:输出直接并联是不可以的,他们之间会形成很大的环流,如果您要输出并联工作,您需要把每一个模块的电压调成一致,并在每个模块的输出串联一个0.2欧左右的功率电阻然后在并联,这样即可工作,还需要注意避免单个模块超载,输出功率应该不超过模块总功率的70%

8.这个模块的工作环境温度是多少,可以达到工业级吗?

答:可以,但是在高温的时候由于散热限制只能提供1A左右的输出电流。

联系人:郑 工
  话:0755-86030290
  机:13420956026
Q
Q : 853877344

淘宝店:http://luojun118.taobao.com

楼主:

Q Q 群 102663909 欢迎加入

楼主:
LM2596 电源 超小型 DC-DC 可调电源 降压 模块 性能超LM2576电源, 模块, 可调, 性能, 降压

楼主:
输出电流:额定电流0--2A,极限值3A,(若输出功率大于15W,建议加上散热片)

转换效率:最高95%
开关频率:150KHz
最低压差:2V
工作温度:工业级(-40℃到+85℃)(输出功率10W以内)

楼主:
我们的模块一律采用一线大厂贴片元器件,元器件参数全部留有余量,电压输入4.5-36V,输出1.25--32V连续可调,同时具有,输入反接保护,输出短路保护,过流过热保护等措施,极大提高了模块使用的安全性;输入电容选择耐压50V的贴片铝电解电容,同时具有前馈电容,极大提高了模块工作的稳定性;输出端有高亮红色电源指示
二级管,亮度会根据输出电压的变化而变化,方便指示模块工作状态!

楼主(2011-03-30):
本公司开发销售 ARM7开发板,Cortex-M3开发板,51单片机开发板,
Jlink仿真器 ,PIC KIT2仿真器一系列嵌入式开发工具。
同时承接各种控制类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与生产。
有需要请联系,谢谢!
淘宝店:http://luojun118.taobao.com
深圳格兰瑞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mcu118.com

网友A(2013-05-23):
这是做好了的模块,不是lm2596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