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yclone LVDS通讯解码同步问题

楼主(2010-08-30):
我用的是cyclone自带的ALTLVDS_RX与ALTLVDS_TX Ip,能够通讯,但是发现解码的顺序不对,比如发的是  4'b0010 收到的就是4'b0100,好像需要一个解码的同步机制。
忘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应该不会吧
调整下相位看看

楼主:
谢谢楼上,但是我是用的External PLL,要求该PLL输出时钟该满足什么样的时序条件才能正确解码啊

楼主(2010-10-16):
问题已经解决,自己写了解串,串行模块,不用它的IP。看来还是自己写的才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