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LCD12864来做个电子书

楼主(2010-08-30):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之前我只是用12864做过汉字显示。就是对那汉字和一些常用字符混在一起写的话会出问题,会显示不正常。汉字是两个字节的,字符是一个字节的,这样的话只要在写数据分开就可以了吗?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其实是你的屏幕没有动态的适应,汉字和英文,数字的宽度,由于汉字是16X16的,数字,英文字母是8X16的,这样你的一行如果什么都要显示的话,肯定会出现多8或少8,所以你必须都要调整成少8。

网友B:
个人浅见:在图形模式下,采用描点的方式处理字符和汉字,甚至是(n*8)*16的图片,都不会有问题了,因为汉字本质上就是以图形的方式来显示的

网友C:
12864显示不了几个字,看起来会很痛苦,建议上320240

网友D:
学学如何扫点吧~~~~刚好用了

网友E:
12864?
这个分辨率也太低了点,显示不了几个字啊~

网友F:
呵呵,俺职业排版好几年

楼主:
3楼的:
你的意思是用显示图片方式来显示汉字和符号.

网友A:
其实核心是排版啊,图形方式你要能做成矢量图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