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图中的电路如何分析

楼主(2010-08-30):
可以看出是一个推挽式的射级跟随器, 但是Q2,Q3的偏置是一个电容, 这里如何分析?

网友A:
OTL功率放大器,课本上有详细的讲解。

网友B:
C4C5的用法很奇怪。

网友C:
期待高手讲解

楼主:
C4C5的用法很奇怪。
引用 网友B:

请大牛分析一下

网友D:
回复 楼主:
C4、C5应该是起补偿作用。但这样会使电路带宽变得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