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过孔报错问题

楼主(2010-08-30):
用PADS2007画好PCB了, 该查错误了,我设的clearance rule 中为8mil, 然后查错,有几个过孔总是报错,说明信息为间距小于25mil, 原文为:(1110.89,730.74 L2)Distance between pads too small:VIA(1142,724),VIA(1088,756) distance is less than 25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用8mil查的错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提示信息??

谢谢大家!

网友A(2013-09-02):
你可以试着在design里改规则,设置到6,或者用q测一下报错的地方实际距离。

网友B:
可能在规则里设了某两个网络间距不能小于25mil。检查报错的过孔的网络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