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种8位单片机的定时输出控制能达到1US。

楼主(2010-08-30):
请问哪种8位单片机的定时输出控制能达到1US,如果用DSP或32位机做但没做过,一下子难搞定。定时中断程序中有些逻辑控制语句。晶振不高不行啊。AVR的最大也就是1/16US。16位机的速度不知如何,用过8位,再用16位,上手快不?

网友A:
快的,非常的快

网友B:
其实就是找个跑得快的8位机,看www.silabs.com的扩展51吧

网友C:
C8051F有很多可以跑到50M~100M

网友D:
1US也太容易了吧。。。

网友:
PIC有很多啊,你可以去这里看看:http://www.microchip.com/maps/microcontroller.aspx

网友E:
8位单片机,实际端口输出速度也就只能达到1/8us,不管是AVR还是1T的51.
AVR的端口输出需要2个时钟周期,最大能到16M晶振,也就是1/8us
而1T的8051端口输出需要3个时钟周期,最大好像是24M,也是1/8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