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驱动电机,老是烧三极管

楼主:
原来的图是没有D14-D17续流二极管和C9电容的,带的是直流12V电机。有些用了 几个月或几年三极管就烧了,主要烧Q1,Q2,Q4,Q6.加续流二极管是因为听网上的
有说在电机启停的时候会产生电动势,会烧坏三极管,所以要加续流二极管,但是加了之后,在调试的时候,Q1,Q4就烧坏了,我想是不是和电机无关, 是不是三极管
没处理好导通,关断的原因??Q1 Q4烧坏是Q1 Q4都导通了吧?
应该怎么改进?

网友A(2010-08-30):
这种电路没带死区控制,低压小电流问题不大,电流一大易烧管子,原因就是你说的,没处理好三极管导通,关断的原因。Q1 Q4烧坏是是由于Q1 Q4瞬间都导通。

应该怎么改进?
很难,简单加几个零件不解决根本问题,只有全盘推翻重起炉灶。

网友B:
这个电路有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左边分压电阻的地和12V反了

不然,烧管子就很正常了。

网友C:
嗯,LS正解,非常严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能全盘推翻吗?好难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 ,是重新画起来截图的时候弄错了。原来的图要复杂些,是对的。
版主有好的建议吗?

网友B:
烧管子无非是:
1、耐压不够,解决方法:选高耐压的管子,加续流二极管
2、过电流,解决方法是:管子的电流余量取大些,对电机,有时电流可能大到额定电流的10多倍
3、功耗过大,可能是管子不完全饱和,要加大驱动。

网友C:
饱和不怕,就怕退出深度饱和慢,导致上下管同时导通

楼主:
NPN用的是2655,是2A 的 PNP是1020  耐压应该也够得,
电机的电流大概在50-80mA
在没接电机测试的时候也把Q1 Q4的管子烧掉了,应该是电路的
问题吧?

网友B:
没接电机而烧管子,结合你具体的电路,应该是如xwj说的,管子饱和后,存储时间太长,来不及退出,造成同一臂的两管共同导通引起的。
你的电路用了运放,可以将运放窗口比较器的窗口开大些,即加大R7,同时,将Vin通过一个RC低通滤波后再加入,可解决共同导通的问题。

网友D:
既然电机的电流才50-80mA,就没必要使用这么复杂的电路,
另外,如果非要在这个电路上改,也好办,在Q1和Q4之间串联一个电阻,1欧姆左右就差不多,
虽然效率下降了点,但是可靠性明显提高。
当然,另外一个桥臂也要串联,或者在15V电源上串联一个电阻也可。

网友A:
老X正解,到底是能文能武,机电通吃的全才,一针见血。

网友E:
死区问题  加自锁电路或者软件上设置死区时间

网友F:
你的触发信号经过比较电路和三极管后可能有延时,加入死区或者在电源端加个功率电阻防止直通看看如何

网友G:
看不懂...我记得有本书上有个典型的H桥驱动电路和你的很像,不过那上面是用PWM控制的。大部分电路和那上面的一样,输入端用的是光耦...
mark 等高手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