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没反应

楼主(2010-08-30):
每次得重新烧录一下程序,怎么回事

网友A:
什么意思?上电要有什么反应?

楼主:
我已经在里面下载了程序,可以运行,但是掉电之后再上电就没反应了

楼主:
得再下载一次程序才能再次运行

网友A:
复位的原因吧

网友B:
我是多次通断电后工作不正常

楼主:
你是什么情况?

网友B:
程序下载好以后,平时工作正常,通断电多次后会出现所有功能工作都不能工作的情况

楼主:
是不是需要重新下载程序才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B:
是啊,再次重复通断电,又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楼主:
问题出在哪儿?

网友B: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快速通电断电几次后,所有工作就不正常了

网友A:
你们不一样,楼主应该是复位出问题了

网友A:
好好配置一下芯片

网友C:
大家说的是哪颗芯片?一般这样的情况大部分是因为复位不良,所以请先检查芯片的设置。如是否启用LVR功能,LVR启动电压等。然后再检查一下软件复位处理流程。如果reset拼可以外接的话,可以将reset通过按键接到地,然后按键reset看每次工作是否正常就知道了。

网友D:
不会是芯片的问题吧

网友E:
:o那是什么问题

网友F: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快速通电断电几次后,所有工作就不正常了
引用 网友B:

请问,程序里面有没有擦除code的动作?(ssp)

网友F:
每次得重新烧录一下程序,怎么回事
引用 楼主:

请问 程序里面有没有判断什么标志之类的?或者擦除code的程序?

网友G:
程序烧写到RAM中了?

网友H:
用的什么工具?
ls的,程序怎么可能烧ram里啊。。。

网友I(2010-11-28):
简单下复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