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R真等效为两个三极管么

楼主(2010-08-30):
书上看到SCR的等效电路如上,自己连了一个,上电后NPN基极上没加触发信号时,就导通了,电阻压降为4.4,下面电压0.6,当加上2.8V电压后,电阻压降降低到2.8V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下面那两个三极管的导通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A:
晶体管有漏电流,模拟G极必须固定偏置,不能悬空。

楼主:
试了一下,完全正确,佩服佩服
还有一点儿不明白的就是:晶体管不是电流触发导通的么,模拟G悬空的话,电流为0吧,就算有电压干扰,也不该导通啊

网友A:
对于晶体管而言,基极悬空时,集射极间会有漏电流,想抑制它,必须给基极反向偏置,这时结区厚度大大增加,漏电流因此大减,楼主看一下晶体管基本原理就该明白。

网友B:
晶闸管是两个互补三极管构成的双稳态电路,两个三极管之间存在强烈正反馈。
双稳态电路,两个稳态存在的条件,是在此状态下环路增益小于1。对晶闸管来说,关断状态能够稳定,必须在此状态下两个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之积小于1。
三极管一般在集电极电流很小时增益也很小,所以晶闸管可以稳定在关断状态。但三极管漏电流较大的话,NPN三极管的漏电流将成为PNP三极管的基极电流,PNP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又成为NPN三极管的基极电流,结果漏电流成为晶闸管不能稳定在关断状态的原因。
晶闸管G端接地或施加反向电压后可以大为减少漏电流,所以两支三极管构成的晶闸管可以稳定在关断状态。不仅楼主的电路是如此,实际的晶闸管也是如此。另外,温度上升会使漏电流增加从而使楼主电路不能稳定在关断状态,实际晶闸管也是如此。光线照到PN结上也会使PN结反向电流增加,实际晶闸管就有利用光照射来导通的类型。

网友C:
反偏的集电结会有穿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