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30这个驱动芯片大家用过吗? 不用光耦隔离吗?

楼主(2010-08-30):
做一个直流无刷电机调速,100W.310V。

网上查了好多IR2130这个芯片的资料。 有好多不隔离。但也有说必须光耦隔离的。

网友A:
只取决于你的电气安全是否需要隔离

楼主:
请问XWJ, 电气安全是说什么的啊? 是不是产品的应用场合呢?

做的是一个电动执行器。就是控制一个直流无刷电机。 电机带动阀门。

抄了一个板子.:

电机200W。
三相电,半波整流,得到310V直流。  零线作为系统的地。 单片机的地就是这个零线。 驱动采用的是IRAMS10UP60B。这个芯片是集成了控制器和IGBT的。  控制侧和高压侧的地在芯片里面就公地了。

不懂,芯片为什么这么做呢。

看IR其他的产品,好像也都是这种情况。  这种场合不用光耦隔离吗?

楼主:
原来的产品,对外输出都进行了光耦隔离的。  只是单片机和驱动的高压电路时共地的。

这么说,就是不用隔离了吧。

楼主:
搜了好多**了,还是不明朗。

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进行光耦隔离。

是不是这样的?
隔离分几种情况:
1 控制器对外界信号的隔离,比如,控制器连接的电路电源不干净,有干扰。
2 外界接口电路需要对控制器电路隔离,比如控制器的地和电力地共地的时候。

以下情况下是不是不需要隔离?
1 控制器与电力地共地,但不与外界有连线(人员不会接触到)

网友A:
唉~~~

不隔离,就等着冒烟吧

网友B:
按照IR数据手册上的做即可,IR的驱动芯片本身采用了特殊的高压开关技术,接外部自举电容之后,可以单电源同时驱动IGBT的各组桥臂。

网友C:
LZ的产品是用在工控上的,最好加隔离,电源分开。为了安全还是不要省的好!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不用隔离,2130本身的设计就是为了不隔离设计的,隔离了就是画蛇添足了。

网友D:
以下情况下是不是不需要隔离?
1 控制器与电力地共地,但不与外界有连线(人员不会接触到)
不需要

网友E:
没用过2130,用过2103,基本原理差不多

2103到IGBT之间肯定不需要隔离

控制信号到2103之间一般也不要隔离,特别是不要用光耦隔离,光耦的延迟时间可能会导致控制信号传输的延迟,有时可能会造成额外的问题,比如电机保护信号动作不及时。。。

但像交流220V这种系统,隔离肯定还是需要的,不然安全性如何保证?!
怎么办,把控制信号与用户隔开就好了。
控制信号一般由单片机、DSP、或者专用逻辑芯片如MC33035什么的产生,比如这个芯片是单片机,那就让这个单片机与电机共地,用光耦把单片机与用户隔离开来。具体点说,如果单片机需要与PC通信,那就在通信口上加光耦隔离,如果单片机需要接接键,那就在接键接口上加光耦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