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IR2125驱动mos管问题

楼主(2010-08-30):
电路如图所示,其中mosfet用IRF540N,Rg=51ohms.自举电容改为1uF。load=100ohms.IN为5V 1HZ方波,占空比50%。结果测得自举电容的输出高电平只有十几毫秒。如果所示,请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当然,只有十几毫秒,自己去想下1uF的电容上能存储多少电荷了?时间常数是多少?

PS:
把反压电路下端的100k/1W的电阻值改小即可工作了

楼主:
多谢,我明天试试

但是你看那张图里Vbs上始终有12V的电压呀,这说明1u的电容一直是充满的呀

网友B:
下面那一堆电路是干嘛的?

网友C:
频率低了一点,下面的芯片应该跟上面的芯片时序上应该控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