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功能是分压,与两电阻分压比有哪些好?

楼主(2010-08-30):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带载能力稍微好点

楼主:
这个电压是和另一个电压相比较的,也就是负载是一比较器。有这个必要吗?元件多故障点也多些,用两电阻分压我觉得也行,设计者在这个电路中是否有些装高。

网友B:
有些比较器在输入差模电压大时,输入偏置电流是挺大的

网友C:
如果是比较器,完全画蛇添足。
而且这个电路的Rb比Re大得太多,如果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不是足够大,输出电压还与三极管的放大倍数有关。
同时,输出电压受温度变化的影响比较大。

网友D:
如果将输出看做一个电源的话,这样做的效果是使电源的内阻变小了,也就是增强了带载能力!不过RW1和R3取值有些过大了,效果可能不是很明显。

网友E:
负载是比较器的输入,楼主电路完全不必要,6楼awey说的不错,而5楼所言,可通过减小分压电阻的阻值来解决。

网友F:
输出电压应该=8V*R3/(R3+RW) - 0.6

网友G:
可以实现,看你做什么用

网友H:
可通过减小分压电阻的阻值来解决。

网友I:
把他看成一电池的话,相当于电池的内阻比较小相对于你所说分压电阻而言!  RW1和R3的取值跟你负载需要的驱动大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