斩波稳零隔离放大电路分析

楼主(2010-08-30):
图中红框里面,书上这样讲解:“235L的输出通过电阻R3、R4分压,取其1/100经R2反馈到输入端(R1=100KΩ),以获得1000倍的增益”
问题:1、“取其1/100”中的“其”是指哪个电阻?
         2、1000倍的增益是怎样计算得出的?
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A:
“其”是指“235L的输出”,亦即前句的主语。
1M/100k是10倍,再乘以分压比之倒数,为10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maychang,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