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ARM+NANDFLASH 文件系统如何实现

楼主(2010-08-30):
要在nandflash上实现文件系统,arm把数据存储到nandflash上,pc通过usb可以访问,请问该怎么做。

楼主:
打算采用FAT32文件系统,然后看了一些nandflash文件系统的**,都是再讲怎么进行fat层的文件操作,根本没讲跟usb怎么实现的,有点乱,希望大侠们略给指点,谢谢。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些圈圈的代码:
http://blog.**/computer00/33871/category.aspx
在上面的页面里找找,应该有U盘方面的东东的,代码在坏块管理上好象有个bug的(笔误),有网友指出,需要注意下。

楼主:
谢谢圈圈。:lol
3# computer00

网友B:
usb storage class
FAT over FTL

网友C(2011-04-22):
如果ARM+NAND是模拟U盘的方式,PC机读取文件,ARM直接取NAND数据,通过USB送出去,就可以了,ARM操作不需要知道NAND里面究竟是什么数据。PC机发送的命令是直接读取的地址和所读数据的数量。

如果ARM另外要写数据到NAND,必须要遵循文件系统的格式写进去(如FAT32)。

网友B:
如是U盘,须实现一个FTL(Flash Translation Layer),ARM可不知PC具体写什么文件系统,但为性能考虑,可加上FAT Monitor。
如是别的USB设备,一般得自定义一个,不过NAND flash管理倒不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