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道XTR111的吗,有问题求帮助!

楼主(2010-08-30):
(无正文)

网友A:
有标准电路的,看芯片说明书或者网上找找有的

楼主:
标准电路中要求电阻精度有多高呢,外围电路怕影响精度啊

网友B(2011-06-15):
找个datasheet 看看吧,很简单的。网上一大把这样的电路。

网友C:
大家这个电路用的怎么样?就是感觉体积有点小,怕不好手工焊接。

网友D:
关于XTR111可以0到5V转0到20MA吧,具体连接标准电压怎么接呢外围电路需要做什么处理吗
引用 楼主:

留个邮箱,发你份中文的资料。
电阻使用0.1%就行。外围电路就按手册接,9脚不用注意拉低,

网友C:
数据手册上的原理图中:Q2是否一定要MOS管?Q1有何作用,是否可以省略?

网友E:
有个项目在用,有空交流:handshake

网友F(2013-06-27):
正在使用XTR111

网友G(2017-05-27):
引用 网友D:
留个邮箱,发你份中文的资料。
电阻使用0.1%就行。外围电路就按手册接,9脚不用注意拉低, ...

784389027@qq.com   给我发份可以吗?  万分感谢

网友G:
电流三线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