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19SC的恒流驱动

楼主(2010-08-30):
最近采用LED19SC和PD19SC的红外对管进行试验,红外发射管LED19SC直接用上海光傲的现成的Portable LED driver “LEDD-1”,具体参数见附件。该驱动可以调电流幅度,占空比。为什么直接把它接LED19SC,探测不到信号?
求高人指导下,邮箱hefeng84928@163.com
不知道有没有现成LED19SC芯片驱动?

楼主:
补充下,如果把LED19SC串个2.4欧电阻,电压加0.5~0.8v,都有光信号发出,探测器能够检测到。

网友A:
估计是保护了。

楼主:
是流过发光二极管的电流过大吗?
发光二极管的技术参数是恒流最大可以为200ma,调制脉冲的话,最大可以为1500ma。
还有个问题,
红外探测器接收的信号电压是几百mv,电流是几个uA,为什么一般都采用电流采样,而不直接放大电压呢?

楼主:
有哪位大哥用过附件的LED DRIVER没呢

楼主:
求大神指导下
谢谢啦

楼主:
大家能讨论下
如果我的发射管跟接收管只有50mm的距离,可以采用恒流驱动,而不用脉冲调制?

楼主:
这个帖子就这么沉啦
自己顶起来
红外探测为什么都用电流反馈放大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