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移植vsftpd 编译不过,因为用的是uclib的库,提示如下:

楼主(2010-08-30):
移植vsftpd 用的arm-linux-gcc 编译不过,因为用的是uclib的库,提示如下: #error Sorry... uClibc was built without large file support! 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2010-10-28):
重新编译安装uClibc库,记得选上large file support

网友B:
原因很明确,就是你的vsftpd使用了大文件支持large file support,但是由于你使用的不是libc,使用的是uclibc但你又没有打开它的large file support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