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宏晶单片机串口ISP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0-08-31):
STC系列的单片机都能实现ISP吗?是如何实现的?是不是也是已经在片里子做好了,类似于bootloader之类的东东,就像是U-boot,用它来从串口接收数据然后再将数据写入到指定的地址上呢?

网友A:
以前的不知道,新的MCU都烧了ISP程序,使用STCISP软件通过串口将程序和配置写入ROM。试过使用并行编程器写MCU, 将ISP代码冲了就不能ISP烧录了,要专用工具重写。

网友B:
就是用串口写,很方便

网友C:
都是烧好一段引导程序放在里面了,现在都是flash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