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电路设计疑问

楼主(2010-08-31):
以太网电路设计都是按照这个标准电路设计的,画原理图也只是拷贝而已,不知道该处以太网信号通过电阻电容下拉起到说明作用。
请大家指教

网友A:
终端匹配,用以降低信号在电缆中的反射,提高通讯可靠性。

楼主:
要问这个问题时因为最近一个项目,我画的原理图,要求去掉以太网变压器。
修改电路时,我马虎的将电容C76,C83,C87,C91删了,同时本该将电阻一端接地的,却接到了1.9V。
结果是,以太网还是能够正常通信。
这个错误将以太网信号电平抬高了,对电路或对接的设备会产生什么影响?

楼主:
会出现这个错误的原因就是我不了解该电路,只知道抄别人的电路,做一点点修改也会出错。
我懂得不多,请大家指导。
如果以太网信号直流电平被拉到1.9V,是否会造成交换芯片的该管脚有一个大的输入电流,从而损坏交换芯片?
同时容易损坏以太网对接的设备?

楼主:
如果将变压器去掉的话,那么是否就没有必要在原变压器处做终端匹配了?
该终端匹配是为本设备的以太网信号,还是与本设备相连的其他设备的以太网信号?
请大家不惜赐教。

网友B:
电阻是终端差模匹配电阻,通过中间电容与地相连提供共模阻抗匹配,(电容)兼具共模滤波效果.滤除外部的共模信号.

网友C:
会出现这个错误的原因就是我不了解该电路,只知道抄别人的电路,做一点点修改也会出错。
我懂得不多,请大家指导。
如果以太网信号直流电平被拉到1.9V,是否会造成交换芯片的该管脚有一个大的输入电流,从而损坏交换 ...
引用 楼主:

网变的作用,一是隔离电缆的电容负载,2是提高信号幅度,3是保护芯片,防止过压。
拉到1.9v,影响到是不大,不过可靠性就差很多了,比如网线短路过压等,
拿掉网变,要可虑阻抗是否匹配。

网友D:
看TICM3的DEMO,以太网全部都是上拉到VCC

网友D:
多出的C2C3C6C7意义不大,一家做EMC方案的公司说不是EMC有严格要求,可以不要。

网友D:
但我也看过国内做的TICM3开发板,他的接法跟1楼是一样的,0.01的电容他用的47PF的,49.9的电阻用的47的,也可以工作,指标就没测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PCB已经焊接完了,我会先测试该电路,是否对功能上有影响!
测试的结果我会更新,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A:
对于差分信号是无所谓的,不论对电源还是地,只要实现阻抗匹配即可,二者等价。

网友E:
其实上拉至电源的数值要看芯片的输出驱动电路。由于以太网的输出驱动都是使用低压差分信号,其内部驱动电路的设计不同的芯片商设计不尽相同,在差分输出线上有的加了电压有的没加,没加电压的芯片为了使差分输出正常就必须给两个输出引脚加个偏置电压以将驱动电路的输入信号提起来。所以此电压的数值不管是多少,只要不是太高(高于芯片的电源电压减去差分输出的半摆幅)或太低(低于差分输出的半摆幅),一般都不会影响传输(这个直流分量在经过变压器后被过滤掉了,变压器之后的信号是没有偏置的纯交流信号,只有差分输出的摆幅大小会影响传输效果)。但设计上还是要遵照芯片商给的数值设计,这样可使驱动电路的直流工作状态保持最好。

网友D:
如果只是加直流偏置,那上面所有的电路可以说都是加了的,都从线圈中点加了直流电压。
只是这个电压都是VCC,似乎跟楼上“只要不是太高(高于芯片的电源电压减去差分输出的半摆幅)”有点矛盾。
依然不得甚解中。。

网友F:
很明显.

提供差分通讯的中值电压. 促使差分信号确实在中值电压上下.

我从来都是光接个中值电压的稳压, 其他不接. 照样使用....

"网变的作用,一是隔离电缆的电容负载,2是提高信号幅度,3是保护芯片,防止过压。"

是的, 所以理论上讲拿到是可以工作的. 不过现在网变都在2.5RMb左右, (3RMb含税), 基本没有去掉的必要性.

我准备用分离网变替代集成的, 集成的成本下不来

顺便说一句, 那个接1.9v是正确的 别以为人家改错啦...

网友F:
完戏.....我发现用官方的片子, 死活检测不到link状态....不知道是否省略了这2电阻的原因.

查资料之...

(如果有错误先承认下)

网友F:
仔细看了看是终端阻抗匹配的.

光记得放大器阻值无穷大了.

那个电容是滤波的. 接个稳定电压就行....当然啦, 地比较稳, 最好接地....

网友G:
学习下暂积分

网友H:
对的,楼上提到网变的作用比较专业。
学习了!

网友I:
感觉楼主的做法没有错,
1、由带变压器的电路可以看出网口需要1.9V的直流偏置,所以去掉变压器后,应该是上拉到1.9V的;
2、匹配电阻不能去掉,那是用来100欧姆差分阻抗的,去掉后会出现丢包现象;
3、你不小心去掉的电容式用来做EMC用的,对功能影响不大;

楼主:
是的,楼上的说法跟我实际测试的结果是一样的;
该电路是可以使用的,在没有变压器的情况下,必须上拉到1.9V,网口才能正常通信。
电容没有加,我会在改板中修改过来。

网友J(2010-12-14):
"网变的作用,一是隔离电缆的电容负载,2是提高信号幅度,3是保护芯片,防止过压。"
-------------------------------------------------------------------------------
网络变压器的作用:
1.隔离,
2.去共模,
3.差分信号相减后,耦合并平分为P和N,(反之为:P-N后,得到差分信号)
4.OC/OD----没看过内部的电路结构(非方框结构),不知是C还是D,又或是推挽.输出
5.保护
6...................
=========================================================
又看到一家公司省网变了,
是可以通信的,
但兼容性和远距离很有问题.
1.如果你省了网变,并接到个带PoE的网口,恭喜你,有多少炸多少.

网友K(2011-01-24):
怎么发现很多人怎么接都行,但我怎么接都不通呢?具体问题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5%E5%A4%AA%E7%BD%91,谢谢解答!

网友L(2012-03-14):
那几个49.9的电阻怎么选择的,谁讲解一下选择原则哩。

网友M:
这个接地和接电源都可以,关键是看哪个平面比较干净,而且要符合后端芯片的要求。

网友N(2012-11-22):
请搜索一下 Bod Smith Termination

Bob Smith Termination
This termination is a (patented) network invented by Bob Smith at Bay Networks which provides common-mode termination of all of the wires in the cable. This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for those wires not connected to signals, since they can respond as parasitic elements. It is described in Patent # 5,321,3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