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__idlocs的问题

楼主(2010-08-31):
各位大侠,我在用__idlocs这个伪指令往单片机里写标记的时候,只能用H'XXXX',或者0xyyyy这种格式。书上说,用这个伪指令可以用来存储程序的版本或日期等信息,但是存储日期就是存不了,编程器解析后的结果总是‘0X0X0X0X’,或者是‘0y0y0y0y’。请问我想写入日期:20100902怎么写?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请仔细查看PIC的ID区域的字节数量即可明了。

ID区域一共为4个字节,例如使用__idlocs 0x1234,那么第一个字节是0x01,第二个字节是0X02,第三个为0X03,第四个为0X04,编译的结果就是0X01020304,如此,你想向ID写入20100902可拆分为20,10,09,02四个字节,

网友A:
要学会使用BAIDU和看DATASHEET灯,这样的问题也拿上来问,说明你根本不愿意好好看书。

楼主:
:'(拆分了以后写不进去,如果不用0x开头的话,拆分成4个字节写,系统会提示,丢失操作数。如果中间不加空格直接写: __idlocs 20100902。这样编译的时候不会提示错误,但是编程器识别的是:ID 00090002。即便是我写入:0x1234或者是0xFFFF,编程器识别的时候总是在每个数字的前边加一个0,变成01020304或者0F0F0F0F。就是无法对高位进行写,pic16f684手册113页,12.9 ID地址单元说明如下:有4个存储器单元(2000h-2003h)被指定为ID地址单元,供用户存储校验和其他代码标识号。在正常执行过程中不能访问这些单元,但可以在编程/校验模式下对他们进行读写。只使用了ID地址单元的低7位。

网友A:
:'(拆分了以后写不进去,如果不用0x开头的话,拆分成4个字节写,系统会提示,丢失操作数。如果中间不加空格直接写: __idlocs 20100902。这样编译的时候不会提示错误,但是编程器识别的是:ID 00090002。即便是我写 ...
引用 楼主:

我已经说过了,必须分为个四个字节,另外,每个字节的高4位可能是无效的,这点我也记的不是太清楚了,你可以再核实一下。

另外在每个型号的DATASHEET中,应该有关于ID的描述,你可以查阅一下看看 。

楼主:
不是高四位无效,芯片手册上说只可使用ID地址单元的低7位。我用低7位就够了,关键是现在只能写低4位,所以请高手指点,怎么才能把这低7位都写上数据

网友A:
不是高四位无效,芯片手册上说只可使用ID地址单元的低7位。我用低7位就够了,关键是现在只能写低4位,所以请高手指点,怎么才能把这低7位都写上数据 ...
引用 楼主:

我**中就是高四位无效,这也和你实际符合。

这个你可以继续核实一下。

楼主:
多谢楼上老兄不嫌厌烦的回答我的问题:handshake
怎么给分数呀?

网友A:
点顶楼的我要结贴,然后等一下会在每个回帖后一个小窗口,在小窗口里面写上相应的分数后点结贴即可。

楼主:
恩,先给你分数吧,但是我的问题确实没有解决,给一半分数如何?

楼主:
但是我要求的20100902,编程器依然无法识别。

网友A:
不是编程器不能识别,是芯片根本就不支持。

另外,在ID区存的数值只能通过编程器才能读出,代码是无能为力的,如果实在需要很丰富的编码,可以在FLASH区或者EEPROM区保存。

楼主: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