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算用屏蔽线来做功放电路

楼主(2010-08-31):
我打算用屏蔽线来做功放电路所有连接线,代替PCB板上的敷铜线,这样有什么好处吗?噪音会不会最小?

网友A:
那是没有意义的,导线即使是屏蔽线也不能乱穿,而且屏蔽线不是超导线,存在的电阻跟线长正相关,引入的电阻往往比PCB短连线要大得多,其影响是不能忽略的。再说,你就不怕麻烦么?累都能把你累个死去活来。影响PA噪声的因素很多,PCB只要设计合理反而是没有问题的,相比之下,电路设计,元器件选型和制造、装配工艺才更重要,楼主要把精力放在解决主要矛盾上。

网友B:
“我打算用屏蔽线来做功放电路所有连接线,代替PCB板上的敷铜线”
楼主是音响发烧友吧?
发烧友经常这么办:把成品电路板上所有电阻全换掉,换电容,换管子,换联接线,等等。

网友C:
胆机这样整还行,若是石机就没那个必要了。元器件用好了,PCB处理好了,噪声自然没有了。一定要找到噪声的来源,然后对症下药才行。盲目只会适得其反的。

网友D:
关键是楼主要将自己的目的描述一下

楼主:
我的目的是设计一个功放,实践下三极管电路的设计方法,并尽可能想办法提高功放的质量.条件是只用三极管,具体参数就不用说了吧?

网友D:
你这个目的说得很不具体,“尽可能想办法提高功放的质量”。
质量的指标很多,并不是什么指标都可以通过你说的方法来解决,有的指标甚至可能根本沾不上边。

楼主:
那就用这个指标吧:电压增益 10倍;输出功率 10W;失真率 0.01%以下.

网友E:
你这个目的说得很不具体,“尽可能想办法提高功放的质量”。
质量的指标很多,并不是什么指标都可以通过你说的方法来解决,有的指标甚至可能根本沾不上边。 ...
引用 网友D:

我能理解“尽可能想办法提高功放的质量”这段话的意思。
应该是跟音响有关的效果,发烧友的要求是很玄妙的。
不需要考虑静态电流、效率之类的电参数。

网友D:
听你的意思,不过是噪声问题。
不知道我理解错了没有。

如果确是这个意思,我想,改善效果未必有多好。具体分析时,首先要看实际电路和元器件布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