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用汇编让端口输出高低电平

楼主(2010-08-31):
求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我用的是mega168p的,端口输出状态已经用C初始化写好了,现在要调用一个文件是用汇编写的,里面要加一个句子,就是PD3口要先输出高电平,再输出低电平。用汇编怎么写呀?烦高手回复一下,谢谢
另我看有人写的跑马灯是用:
LDI R17,0B11111110  ;PA0输出低电平,LED0亮。
OUT PORTA,R17
但我只需定义一个端口,其它端口不能改变,所以就不懂了

网友A:
教你个最快最省的办法:
LDI R17, 1
OUT PINA,R17 ;A0 输出电平翻转, LED0 亮/灭变换。
RJMP $-2         ; 跳转到上面的 OUT 那行, 是否可以这么写, 看编译器了, 或者用标号来替代.

这是 MEGAx8 相对于较早芯片的 IO 新加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