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振荡电路中的波形问题

楼主(2010-08-31):
我根据附件里所给的电路图搭了一个LC振荡电路,根据论文里所说的电路图的1:1的变压器是做为隔离作用,防止损坏内部电路,由于没有现成的电阻,图中5.1k的电阻换成了4.7k,330欧的电阻换成了300欧,线圈用的是100uH的电感。现有以下问题:
1、我去掉变压器时,波形是正常的正弦波,没有一点问题,幅值为-4V~4V,周期为14us;
2、可加了变压器以后,波形有点失真,幅值为-0.4V~1V,周期为24us;
3、如果加了变压器,去掉变压器副边的电感,幅值为-2.4V~4V,失真比较严重,周期也变为120us。
因为加变压器后,波形的幅值变小了,影响了以后的处理,但论文里给了有变压器的电路,而且没提到会出现什么问题,请问下,这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是变压器的参数没有匹配所致,包括其阻抗、电感量等参数。

楼主:
2# chunyang 对,我用仿真找到问题了,变压器的内阻太大了,有三十几欧,如果我在仿真中减小两线圈的内阻,幅值就上去了,但我现在不知道应该怎么解决,是换一个内阻小的还是用其他的方法

网友A:
主要是变压器的圈数和磁芯,线径只要满足电流需要即可。

楼主:
4# chunyang 那就是我得把变压器拆下来,重新绕一下?

网友A:
如果有材料,最好另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