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AC24V 转5V 半波整流有效电路图!

楼主(2010-08-31):
跪求  AC24V 转5V  半波整流有效电路图!

网友A:
7805肯定烧掉

网友B:
楼主需要多大电流?

网友C:
看一下LM7805的最大input voltage,最大current,中间的那个100R/2W的电阻可能有点小。

网友D:
加个调整管最好

网友E:
用开关电源吧!有很好的能效比。双不发热。

网友F:
整流后要加滤波,串接的限流电阻要根据输出的电流来计算得出其参数。

楼主:
这个限流电阻的值,和充放电电容的值  应该怎么定!

网友G:
LZ先回答3楼问题!否则怎么让人帮你。无语ing......

网友H:
电压太高了,超过35V了,不保险

网友I:
到网上去找吧,不在要这里跪了。好可怜了。

网友J(2013-02-25):
整流完输入电压略高 限流电阻调整下

网友K:
需要知道大体需要的电流才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