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功率做大了对电路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0-08-31):
如题,我现在算出来的变压器的功率应该是0.2W,但是因为没有这么小的变压器,我改用0.5W,但是0.5W还做不到,我用1W的代替,这样对我电路有什么影响?具体表现在那些方面》?

网友A:
但是因为没有这么小的变压器,我改用0.5W,但是0.5W还做不到
请问你要做的是什么?
对电路就没什么影响

网友B:
楼主所说,应该是使用了较大的磁芯。
如果其它各项参数均合适,就没有什么影响,而且因为可以使用较粗的线或较多的匝数,变压器的效率可以更高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于“使W317 稳压器从零伏起调电路

功率大了不会导致w317太热?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maychang,功率大了 体积会大些 效率会好些,我担心的是W317发热过量...

网友C:
不会有问题!加一个可灰复保险丝,另外用开关电源稳压发热很低。

网友D:
变压器功率大不会影响后级电路正常情况下的功耗,只是发生短路等问题时可能会造成更大电流,仅此。

网友B:
4楼:
变压器是根据你的负载传递功率的,负载上的功率消耗并不由变压器决定。
当然,能够传递的最大功率受变压器容量限制。所以负载过重时烧毁的是变压器,不是负载。

网友E:
要看你是怎么来设计的,你的负载是多少

网友F:
大了还有好处啊,不容易烧坏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