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电机

楼主:
我有一电机,拳头那么大,没有任何标记,怎么知道它的额定电压?

楼主(2010-08-31):
另外它有三根引出线,该怎么接。
应该是交流电机,加启动电容吧,怎么判断各引线。

网友A:
问问谁买的,找到卖的人也成。

哈哈。。。

网友A:
实在不行只能猜,可以弄个图片上来 。

网友B:
交流电机?直流电机?
是不是永磁电机,可以尝试转动电机,看看有没有齿槽效应。

想知道内部绕组的连接方式,可以用万用表量电阻。

楼主:
传照片上来给大伙看看

楼主:
图来了,真相呢?

楼主:
线该怎么接啊,会不会接上就冒烟了啊?

网友C:
象是电容启动的风扇马达
电风扇电机上有3根出线,一个是启动线圈一个是运行线圈还一个是共公零线。电容不分正反一头接启动线圈另一头接运行线圈,电源的零线接共公零线,火线接启动线圈。如火线接到了运行线圈那电风扇就会反转。

红线接火线
兰线接零线
黄兰线间接启动电容
可找一个1.2μF、400V电容试一下.

要使单相电动机能自动旋转起来,我们可在定子中加上一个起动绕组,起动绕组与主绕组在空间上相差90度,起动绕组要串接一个合适的电容,使得与主绕组的电流在相位上近似相差90度,即所谓的分相原理。这样两个在时间上相差90度的电流通入两个在空间上相差90度的绕组,将会在空间上产生(两相)旋转磁场,如图2所示。在这个旋转磁场作用下,转子就能可以转动,我们称这种电动机为电容式单相电动机.
启动绕组(也称为副绕组,电阻较大).工作绕组(也称为主绕组,电阻较小)当你在图中的X,Y两点测量时,是两个绕组电阻之和.)

在抽油烟机、洗衣机、电风扇等家用电器上都使用单相电容式异步电动机。单相电容式异步电动机由定子和转子组成。定子绕组有两个:一个是工作绕组端子A1、A2;一个是启动绕组端子B1、B2。两者在空间互成90°,如图1。
在启动绕组中串联一个适当的电容器,单相电容式异步电动机的电气原理图如图2。当电动机接通交流电源时,两个绕组中分别流进电流IA和IB,由于工作绕组线匝多、电感大,呈感性电路,所以IA在相位上滞后电源电压。因启动绕组中串有电容呈容性电路,所以IB的相位超前电源电压,只要适当的选择电容(如40mm风扇的2.4μF/400V或2.5μF/400V电容)可使电流IB的相位超前电流IA90°,如图3。
当具有90°相位差的两个电流IA和IB分别通入在空间相差90°的两个绕组时,能产生一个旋转磁场,从而带动转子旋转。单相电容式异步电动机不能启动或启动困难的原因是:电容器干涸或开路,电容器容量不足,启动绕组开路,电源电压过低或电压没有加到绕组中。如果电动机不转并有“嗡嗡”声,原因是启动绕组或工作绕组开路,电容器断路或短路,轴承卡死等。

网友D:
看起来像交流异步电机,(转子看不清),9楼可能是正解;
额定电压吗,大多数是220V~,不过如果不对的话就冒烟了

网友E:
就是交流异步电机,按9楼说的接个启动电容即可

网友C:
我有一电机,拳头那么大

肯定是风扇马达

网友F:
有可能不是220V的电机。
要保险,两个绕组串联(可以用万用表量直流电阻判断),其中一个绕组并联电容。

楼主:
还有问题,测了下直流电阻红黄之间951欧,红蓝之间953欧,黄蓝之间952欧,怎么相差这么一点?不是运行线圈匝数比启动线圈多吗?
如果火线接启动线圈,电容一头接启动线圈另一头接运行线圈,那电容不是串到运行线圈去了啊?

楼主:
火线接启动线圈应该是口误,反正不会烧,试了再说。

网友C:
900多Ω直接横接都不会烧的.看下面兰色的框,象是小排风扇,卫生间顶棚上用的.哈哈

楼主:
这个风扇转的很慢,已经接好线了成功了,谢谢ty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