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osmic编译if的问题

楼主(2010-08-31):
刚开始学习STM8S,编译环境是STVD+STM8 COSMIC,今天调试串口的时候发现一个编译的问题。
@far @interrupt void UART2_Send(void)
{
if ( sendcount < SENDMAX )
{
  sendcount++;
  UART2_DR=send[sendcount];
}
else
{
  UART2_CR2&=~(0x80);
}
}
编译的时候这里报错,内容如下:
#error cpstm8 stm8_interrupt_vector.c:73(18) missing )
#error cpstm8 stm8_interrupt_vector.c:78(1+4) unexpected else statement
不明白啊,第一行说缺个右括号,明明不缺吧?
第二行说else不能这么用?
求人指点。多谢!

楼主:
另外请教下,你们开发STM8S用什么工具啊?

网友A:
用STVD作中断函数的时候,总是出现编译通不过,通过了在硬件上不能达到效果
感觉 ST的编译环境  不好使啊。。。。

网友B:
哪个是73行?哪个是78行?请把行号标出来。

楼主:
@far @interrupt void UART2_Send(void)
{
if ( sendcount < SENDMAX ) ---------------------这是73行
{
  sendcount++;
  UART2_DR=send[sendcount];
}
else------------------------这是78行
{
  UART2_CR2&=~(0x80);
}
}

已经解决了,原来的SENDMAX是由#define定义的一个值,将SENDMAX改成常数后编译过了,谢谢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