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搞不清楚变频节能的原理,希望有经验的指点下!

楼主(2010-08-31):
(无正文)

网友A:
空调的能效比,很大程度由散热器/冷藏器的表面积与热处理量之比决定,

变频空调在低负荷时,这个比值很大,故而制冷效率高。

网友B:
我感觉变频空调没有节能,或者节能效果比较微弱。

只是控温精度准确一些。

网友C:
精确控温本身就有节能效果啊。

变频空调第一要素是舒适度提高,第二要素才是起到节能作用。

网友A:
要看具体使用情况,俺们公司100平米的主办公大厅,20几号人办公,装了3台2匹变频,结果一直全速跑,变频机当定频机来用,在俺看来,耗电比定频机还多,后勤的不懂,没办法。

网友A:
如果装的是3台5匹变频,长期低速运转,那就能省电了

网友D:
3台5匹变频可比3台2匹变频价格贵,更比3台2匹定频贵。

网友A:
是的,所以像我们的应用,应该采用3台2匹定频

网友A:
厂家不会告诉大家,如果你家的客厅需要2匹定频,那么换成2匹变频并不省电,而可能要用3-5匹才省电。

网友A:
效率对比:
1,两器大小相同的话,变频机只要不全速跑,配合膨胀阀节流,转速越低,热机的效率越高;
2,定频机没有变频器的效率问题;
3,电机需要恒转矩,意味着转差值一定,转速越低,电机效率越低;

1 PK 2+3

楼主:
我只想知道为什么说改变频率了就节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想知道变频器主要作用不就是改变频率吗?怎么会说节能? 能具体点告诉我吗?

网友E:
变频是为了控制电机转速或扭矩。
以前的空调就是个开关量,变频空调是一个模拟量。
在温度接近设定时,变频空调可以让电机保持低转速运行,而普通空调会不停的开关。

网友F:
频率对应的是压缩机转速,假设空调的制冷功率充足,那么普通空调和变频空调的工作模式差别是:当室温低至温控点,普通空调的压缩机停止运行,高于温控点(注意有个施密特迟滞区间)压缩机启动,这样如果想维持室温基本恒定,普通空调只能以全速运行模式起起停停,特别是在启动时,电机一方面具有较大的启动冲击电流,另一方面,制冷剂的压力必须足够才能实现制冷,频繁的起停会有大量能量白白浪费在压力准备上,而变频空调则不是这样,它完全停止运行的机会不多,接近温控点时,压缩机运转速度下降,此时制冷功率也下降,达到温控点时,压缩机制冷功率恒定,空调以低制冷功率连续运行,期间没有能量白白浪费在启动和压力平衡上,所以才省电。
变频空调省电的前提是制冷功率储备足够,达到温控点时必须以低速运行,这时相比同制冷功率的普通空调就显得具有节能优势,但相比制冷功率更低,使用时会一直维持压缩机运行且恰好能满足制冷需要的普通空调并无节能优势,只是这种恰好的情况往往不多见。变频空调比较适合在卧室使用,在大型公共场合也有其优势,介于二者之间,变频空调就未必有节能优势了,其节能前提必须要搞清楚,才好正确选择。

网友G:
现在到处都搞节能减排,有个同事去赛格买了个节电器回来,打算拿去投标……我看说明书说的头头是道,拆开一看,就一个门电路搭的超低频振荡器,输出驱动一个继电器,串连在压缩机上,没有测温,也没有任何反馈。工作的时候压缩机就接通一段时间,再断开一段时间(周期通过一个电位器调节)……不省电才怪了

网友A:
15楼的节能完全没有必要,把温度调高1-2度,效果就出来了

网友F:
15楼说的东西未必能实现省电,如果空调温度设置的结果使空调间歇工作周期大于等于“省电器”开关周期,那比不用“省电器”更省电,“省点器”唯一的用处是强制提高空调温度设置,但这样很可能导致负作用,甚至造成空调损坏,这样的东西不用为妙,而这样的东西也非常鲜明的反映出中国人的“智慧”,整个一歪门邪道。

网友D:
没错,15楼所述“节电器”纯属忽悠。

网友H:
据某些专家说 联系开4小时以上才有节能的效果

网友A:
据某些专家说 联系开4小时以上才有节能的效果
引用 网友H:

这种专家应该去撞墙,温差不超过10度的情况,定频机第一次开机不到半小时就会停机了。相同功率的变频机刚开机也是全速运转,在达到设定温度后降速运转。也就是说,开机半小时后的输入功率就要明显低于定频机的平均功率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