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量电感的电感量、电阻和Q值?请高手赐教。

楼主(2010-08-31):
怎么测量电感的电感量、电阻和Q值?请高手赐教。

网友:
用RLC测试仪就可以了。这些参数都可以测试出来的

网友A:
RLC测试仪

楼主:
没有rlc测试仪,怎么办?

网友B:
某些数字万用表可以测量电感。

网友C:
有的万用表就有,胜利仪表那有,我用的就是他们的。

网友D:
必须购买适当的仪器,想廉价点且经常用到的话,可以购买手持型LCR表,几百块钱。

网友E:
q 值这个牵涉到等效阻值,要想精确的话,还是要lcr 。

网友F:
数字电桥

网友G(2014-11-19):
LCR测试仪。

网友H:
主要是要先把电感测出来,Q值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