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轮子或者齿轮作为信号采集的

楼主(2010-08-31):
谁用过轮子或者齿轮作为信号采集的,现在在一个纸张检测项目中,用到要用轮子作为检测器件,轮子转动,带动带槽的齿轮,在用光电开关检测。这样就取得了信号。谁有类似的经验能否分享,发图片或者,提想法,本人先在此谢过各位了

网友A:
我看这项目怎么像点钞机

网友B:
光电编码器而已。

需要2倍频检测,否则正反转后丢数,如果只有单向转动,则无需倍频。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哥,求情帮我,我现在问题是这样的,我只要检测轮子转与不转,比如转 输出一个“1”电平,不转输出一个“0”电平 。现在问题是连接处应该用什么比较合适,比如光电开关+什么(因为齿轮有点大材小用,我只需要得到一个开光量就行了,也就是说,要么光电把光电挡住,要么不把光电挡住。)其实我的轮子是放置在一个水平拉动的纸张上,这样来带动轮子的运转,如果你想到比用轮子更好的办法更好了, 我主要是检测纸张是否断开,断开我就给个高电平或低电平,没断开我一直保持低电平或者高电平(只要是个开关量)。你帮我解决了 我会给你很多分数的 再次拜谢

网友B:
倒塌,我不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吗?

你这比我说的更简单了,只要一对光电管即可。

发射就不要说了,纯硬件,只要电路没问题自然就OK
接受需要点软件配合一下,你只要连续检查一段时间内光电接收管的状态是否发生变化,如果发生变化就说明没断,否则就纸张就断了,当然,你软件检查光电接收管的速度要比光电接收管本身信号变化的速度更快,例如光电管通断的频率为1KHZ,一般建议你以2倍以上的频率去读光电接收管的状态即可保证OK

网友:
用个槽型光电开关直接卡在纸边就可以了(很大的那种),对射光电也可以,反射型的也行,几十块钱,如果透光可以在经过的辊筒上装编码器检测辊是否转动,要不辊筒装个磁铁用霍尔,接近开关....这么简单个问题楼主想得太复杂了,要么楼主说的是另外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比较棘手的问题是市场上没你要找说匹配的硬件(轮子 轴承 轴 齿轮 而且加工也比较贵 自己设计更是费时费力。成本也大大提升,不值得。能不能不用轮子,用其他好的办法呀,有没有什么器件可以检测,因为纸张下面是铁板(纸张从铁板上拉走),是有地方是是纸张悬空的,可以挂个接近开关,但问题是接近开关到现场时间久了 现场灰尘,胶水污物,怕把光头堵住了 纠结,有什么其他好办法嘛 跪谢了)

网友C:
传真机中有个纸张传感器,找个就能用,符合楼主要求

网友D:
拆个鼠标

楼主:
想找一种光电开关,反射式 测距在2cm-5cm左右 体积小 帮我看下吧 谢了

楼主:
测距在越小越好

网友E:
LZ拆个机械式鼠标研究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