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通信电路请教

楼主(2010-08-31):
    现在有个板子用三极管搭建的通信电路,结果会使三极管击穿。因为电源直接是从变压器整流输出的没有经过7812稳压,可能会导致电压过高,也有可能是外部对通信线造成的剑锋电压干扰,请问如果对此通信电路做保护呢, 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二!

网友A:
是长线感应电击穿了晶体管,将晶体管换成2N5551即可,另外长线驱动最好采用OC输出,其集电极负载电阻接在接收侧。

网友B:
保护?
简单一点, 用箝位二极管吧
要更好的, 那就找专用的保护电路.

网友C:
9014比较脆弱,最起码换成8050,或者VCEO更高的.
另外在通讯输出线与地之间并联略高于通讯电压的稳压管/1W,或者TVS等等

网友D:
我觉得你这个不太可能是电压太高,剑峰电压呀什麽的.是级间偶合不良造成过载烧毁的.

网友E:
如果图没错,这么简单的三极管线路应该没那么容易损坏的,为什么对接的串口部分没有损坏?LZ有些没交代清楚的其他部分出问题可能性更大。

网友F:
端口都没坏三极管坏掉了?你不会用错电阻接错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