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通信,击穿

楼主(2010-08-31):
    现在有个板子用三极管搭建的通信电路,结果会使三极管击穿。因为电源直接是从变压器整流输出的没有经过7812稳压,可能会导致电压过高,也有可能是外部对通信线造成的剑锋电压干扰,请问如果对此通信电路做保护呢,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二!

网友A:
R17R18为何要串联使用?好像没有必要。
接收使用两支三极管,似乎浪费。Q05构成跟随器,没有多大用处。

要判断是否电源电压过高,万用表量量就是了。
若是因电源引起,未联接到对方(无通信)就会烧管子。
232通信距离不会很远,线路上受强烈到烧管子的干扰,这样的可能性很小。
首先需要保证通信双方可靠共地,其次TX端应该串联一个电阻(如RX端那样)。必要时将TX端箝位。

网友B:
是哪个管子会烧?

楼主:
谢谢,您的分析。现在已经出货7、8百套了,不是每个都坏,只是偶发性。因而猜测是电压的问题,我收到客户的板子是Q4击穿一个洞

网友C:
估计是使用当中接入高压所致

网友D:
将晶体管换成2N5551即可。

网友E:
如果Q04的基极所标的TXD是指RS232的TXD,那么这个Q04的BE结会穿的。在AWEY给的图中,可以看到Q3的B极对GND有个D4,你的Q04也得这样搞一下。

想搞清楚到底是为什么,首先要了解RS232的电平规范,然后要考虑三极管BE结反向击穿电压。

网友A:
8楼:
楼主的图中,TXD是单片机的串口输出端,TX out才是RS232端。

网友F:
请问楼主,真如众位兄弟所说,是RS-232电路吗?
如果是那注定出问题,请找一份rs232的资料看看,232的电平和ttl完全不同,232的电平是+5~+15V,-5~-15V。

网友D:
并非真正的232,但可以和标准232兼容,当然效果差点。现在的232芯片门限比标准放的宽。

网友G:
求正解。。。。等高手。。。:slee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