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里面的那两个电阻是什么用?

楼主(2010-08-31):
基准电压源ADR441的电压输出后面有一个R38 1k欧和R59 100欧,请问这两个电阻是什么意思?是限流的吗?那为什么要两个电阻呢?阻值改如何让确定?如果没有这两个电阻会有什么后果?谢谢!

网友A:
原设计的意图,可能是用R38和C88C73构成低通滤波,以降低基准源的噪声。但电解电容这样用是否可以降低噪声,大可怀疑。
R59看不出有什么用。

楼主:
2# maychang 我看两个电容一个0.1u一个10u,以为是电源滤波用的两个电容,那我不加电阻,留下电容,然后直接接在芯片的参考源输入引脚行不行啊?

网友B:
设计要求不高的话应该没问题!!!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了~

网友C:
“。。。那我不加电阻,留下电容,然后直接接在芯片的参考源输入引脚行不行啊?”
----------回3楼:不行!负载电容10uF太大,放大器工作不稳定,R38、R57都省不了。其实Vref直接连接到ADR441的6脚输出Vo、再接一个0.1uF的电容到地就可以了。节省很多元件。
由双运放另一半缓冲器构成Vcomd输出没问题。

网友D:
差动输入级阻抗匹配? OP放大器的输入级是差动放大电路的话, 差动放大电路的两边阻抗要匹配, R39, R59 和R37, R57, 匹配。

网友D:
基准电压源ADR441的电压输出后面有一个R38 1k欧和R59 100欧,请问这两个电阻是什么意思?是限流的吗?那为什么要两个电阻呢?阻值改如何让确定?如果没有这两个电阻会有什么后果?谢谢! ...
引用 楼主:

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 本质是个跟随器, 放大器A+, A- 两边对地的阻抗要平衡,要不然不稳定。 A+, A-两边的电路基本是对称的, C64的作用是增强交流反馈,使电路更好的抑制交流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