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SH认证器件采购

楼主(2010-08-31):
以前有没有做过ROSH认证的产品?现在有个需要ROSH认证,元器件采购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A:
买无铅元件即可,现在所有元件都有无铅的,甚至多数元件都已经是了。判别方法,看元件包装,如果是无铅的,上面会有标注。过无铅认证,除了需要采用无铅元件、无铅PCB之外,生产工艺也必须是无铅的。

网友B:
哦,谢过楼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