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问题请教

楼主(2010-08-31):
我想用写一段按键服务程序,检测到按键按下,执行服务程序,再次按下同一按键,程序终止跳出

请问一下能否实现,是否需要使用中断

网友A:
能实现,查询方式就可以

网友B:
中断资源是极其宝贵的硬件资源,请不要太奢侈的浪费它,否则痛苦的必定是你自己。。。

楼主:
多谢二位的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