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335的PERINTFRC如何启动DMA?

楼主(2010-08-31):
#pragma DATA_SECTION(DMABuf1,"DMARAML4");
#pragma DATA_SECTION(DMABuf2,"DMARAML5");

volatile Uint16 DMABuf1[1024];
volatile Uint16 DMABuf2[1024];

volatile Uint16 *DMADest;
volatile Uint16 *DMASource;
Uint16 i,j;
//interrupt void local_DINTCH1_ISR(void);

void main(void)
{
   Uint16 i;
        InitSysCtrl();
   InitPieCtrl();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and clear all CPU interrupt flags: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DMAInitialize();

        // Initialize Tables
   for (i=0; i<BUF_SIZE; i++)
   {
     DMABuf1[i] = 0;
         DMABuf2[i] = i;
   }

// Configure DMA Channel
    DMADest   = &DMABuf1[0];
        DMASource = &DMABuf2[0];
           DMACH1AddrConfig(DMADest,DMASource);
        DMACH1BurstConfig(31,2,2);         //Will set up to use 32-bit datasize, pointers are based on 16-bit words
        DMACH1TransferConfig(31,2,2);      //so need to increment by 2 to grab the correct location
        DMACH1WrapConfig(0xFFFF,0,0xFFFF,0);

   // DMACH1ModeConfig(0,PERINT_ENABLE,ONESHOT_ENABLE,CONT_DISABLE,SYNC_DISABLE,SYNC_SRC,OVRFLOW_DISABLE,THIRTYTWO_BIT,CHINT_END,0);

    DmaRegs.CH1.MODE.bit.ONESHOT=1;
        DmaRegs.CH1.MODE.bit.DATASIZE=1;

    DmaRegs.CH1.MODE.bit.PERINTSEL=0;
    DmaRegs.CH1.CONTROL.bit.PERINTFRC=1;
        DmaRegs.CH1.MODE.bit.PERINTE=1;
    // Clear any spurious flags:
        DmaRegs.CH1.CONTROL.bit.PERINTCLR = 1;                  // Clear any spurious interrupt flags
        DmaRegs.CH1.CONTROL.bit.SYNCCLR = 1;                    // Clear any spurious sync flags
        DmaRegs.CH1.CONTROL.bit.ERRCLR = 1;

        StartDMACH1();

   while(1)
         {

                    DmaRegs.CH1.CONTROL.bit.PERINTFRC = 1;
                        j = 0;
                  if(DmaRegs.CH1.CONTROL.bit.PERINT**==1)
                        j = 1;

                        for(i=0;i<1000;i++);
                        i=0;

         }

}

我设置了PERINTFRC = 1,但是始终也没检测到PERINT**=1的情况。就是说虽然给定了PERINTFRC =1,但是PERINTFRC =1事件并没有让PERINT**=1,从而没有启动DMA.

请您帮我查查程序,看看其中初始化程序是哪儿没设置好。小女子万分感谢! 呵呵

网友A(2010-12-16):
这个对我这个菜鸟来说有点高难度,帮你顶上去吧。

网友B(2011-08-19):
我也不太懂,不过PERINTFRC是受保护的--
你这样试试,或许能行:
EALLOW;
DmaRegs.CH1.CONTROL.bit.PERINTFRC=1;
EDIS;

网友C(2011-09-28):
试一下楼上说的

网友D(2014-07-25):
// This function starts DMA Channel 1.
void StartDMACH1(void)
{
        EALLOW;
        DmaRegs.CH1.CONTROL.bit.RUN = 1;
        EDIS;
}

网友D:
引用 网友D:
// This function starts DMA Channel 1.
void StartDMACH1(void)
{

可见DMA寄存器都受EALLOW写入保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