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7805输入、输出压差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8-31):
还有3.3V的稳压管?楼主还想要3.3V的电压 太强了

楼主:
2楼误解了。我的电路只需要12V和5V。3.3V的稳压二极管只是用来抬高5V地的电位(对于12V地来说)。

网友B:
浮地,我认为行。D1功率要大点

网友C:
此电路5V输出与12V输出不共地,负载是否允许不共地?
要降低7805压降,稳压管串联到12V正端与7805输入端即可。

楼主:
to maychang
漏讲了一个条件,12V电源是供一个电桥,5V电源是供一个差分放大器和其他5V的IC。如果两个负载共地的话,差分放大器的输入共模电压就是6V左右了。所有我想用图中的电路,是否可行呢?

网友D(2011-05-08):
实质上是把 +12V 拆分成 -3V 和 +9V,再把 +9V 给 7805
只要:
1. 稳压管功率足够
2. 稳压管性能能满足 -3V 电源质量要求
3. 电路地不是原始电源地,真的没有抗干扰方面的问题

如果 5V 负载变化不大,1kohm 电阻都可以省略

网友E:
回复 楼主:

用TL431可以得到5V的电压

网友F:
楼主能告诉我12V为什么要那样接不!!没看明白